请教数组作为形式参数该怎么用?

楼主(2007-12-3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指针void kk(uint *b)

网友B:
您这是全局变量

KK函数直接可以使用a数组。如果是局部变量,采用如00的方法是最方便的了。
也就是利用指针的传址特性,可以对入口参数进行引用或修改。

网友C:
貌似TurboC2.0编译运行通过.....

估计是你用的编译器不支持而已吧,看看编译器手册

网友D:
改成void kk(uint 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