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7-12-30):
用W77E58有双串口的单片机作了一个控制器,
w77串口0用来联接电脑,w77串口1用来联接机具通过485方式(mcu控制的).

遇到问题是:w77串口1不能与机具进行通讯,但是w77串口1与电脑联接正常
可以观察到数据.
机具的串口与w77串口1都是工作在模式3,9600波特率.

楼主:
调试的现象是

首先用PC与机具通讯后,再用w77串口1来与机具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调试出来了

原因是:串口模式3,发送的数据位11位,包括TB9,
当机具接收到的数据TB9 = 0,SM2 = 1时不会置TI位.

网友A:
双串口也没有必要那么高级的单片机

主要看控制内容了,如果简单控制,就是3串口一个14PIN的FPPA也可以轻松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