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段时间无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供电”-实际测试

楼主(2008-01-01):
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祝各位在08年里事业顺心!爱情如意!薪水飞升赶超CPI !!

前些日子,我发了“若一段时间无任何按键动作,则自动关闭单片机的供电”的求助贴子,得到了各位热心老师们的指教,非常感谢!

后来去试了试away的图,因我觉得他的图最直观,好理解。

接好电路后,按那个负责开关机的按键,能开机,也能关机了;
但是:
开机瞬间,总能感觉到LCD屏很快地闪一下,也就是:
亮(极短暂)-灭(极短暂)-然后稳定下来......

比起我没接这部分电路时直接上电的效果,差远了!启动一点都不‘柔和’。
没接这部分电路时,一接通电源,感觉LCD屏亮的很均匀!很‘柔和’。
可现在,单键倒是可以开关机了,可是开机时的样子,感觉是太粗糙了!像是抖动了一下似的!

程序上:
开机时,我是在一开机就让那个POWER端上了高电平(其实单片机一上电,I/O口都是默认的高电平的),维持了Q2三极管的导通,这样单片机就稳定得电了。
关机时,一检测到此键有按下,就让那个POWER端变低电平,Q1截止,Q2也就截止。系统失电关闭。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关机检测你没有去抖

按道理,没问题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的负载过重

或开机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比如负载有较大的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C:
问题

亮(极短暂)-灭(极短暂)-然后稳定下来......

问题的可能是你假定:其实单片机一上电,I/O口都是默认的高电平的

如果是51系列,真实的情况是,单片机一上电,I/O口是低电平(复位)-然后再高(复位后)

楼主:
awey,负载没有滤波电容啊.就是个LCD.

Q1后接了个22UF电解电容.

另外,程序一开始, 我就把那个和POWER连接的I/O口置1了啊.

会不会是:一开机, 按键--上电--LCD亮--一瞬间内又检测到按键还闭合着--又关闭电源--但按键还是闭合--又得电......

这一瞬间,就是按键触点抖动的那10-20ms,对单片机而言,这是个很漫长的时间!

这样分析对么?

网友B:
即使没有电容,上电瞬间电流过大还是可能的

芯片在上电的过程中,还没有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电流可能比正常工作时大。
选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或减小基极电阻试试。
实在不行,就用PMOSFET管,但电路要做相应的改动。

网友D:
你可以延迟一段时间再检测关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