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3个3485设备组成的网络,有一个设备的3485芯片已经损坏两次了,现象是3485输出的“B”脚的信号幅值太小,导致不能正确接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工作环境如何?片外加保护器件了吗?

另外和你选用的具体芯片型号也有关系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不少

楼主:
感谢mxh0506的关心帮助!

感谢mxh0506的关心帮助!
我用SP3485,就是简单的将A、B两脚连接网络,没有什么保护。

网友B:
485一般都要加保護,例如TVS

网友C:
翻翻坛子里的老帖子

网友D:
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