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51中怎样将-999~9999之间的任意一个数

楼主(2008-01-02):
存入X5045中,然后再读出来显示,正数部分没有问题,可负数就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存的时候要注意

存的时候,用一个uint型的指针提取数据,然后写入x5045;读出时,先按照uint型数据读出,然后认成long。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要存的数据放在固定的缓冲区,然后做基本字节操作。

这样的程序建议还是用汇编作,效率会高的多,也会让你真正认识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