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晶屏怎样显示数据?

楼主(2008-01-02):
有用过19264不带字库的液晶显示屏的吗?能否指点一下怎样把AD转换后的数据在屏上显示出来?要怎样定义?

网友A:
字模

俺都要把显示数据还有汉字的字模先提取出来,然后再把数字一位一位的转换,头疼死了。

楼主:
汉字的我知道怎样显示

字模是要加的,汉字的界面我都搞好了就差数据不知道怎样显示出来,晕了

网友B:
加字库,有专用的IC,呵呵

楼主:
与加字库的什么专业IC无关啊

网友C:
加一片字库就行了,

程序会把字符编译为内码,这样写

dat:DB ‘好1’

用全角,内码到区位码的转换是

区码=内码的高字节-0A0H

位码=内码的低字节-0A0H

字模首地址=((区码-1)*94+(位码-1))*32

网友D:
哈哈,楼主看看C语言吧!

下面这两行能看懂,就知道咋办了
Sprint(ucDispString,"AD Value is = %d",(uint)ucADVlale);
LCD_DisplayString(1,1,ucDisp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