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串口发送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1-03):
程序如下,大家看看
#include<reg52.h>
delay(int i)
{
int j;
for(;i>0;i--)
  for(j=0;j++;j<0);
}
send_char(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send(char *ch,int len)
{
int i=0;
do
{
  send_char(*(ch+i));
   i++;
  }while(i<len) ;
}
main()
{
IE=0x00;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A;
TR1=1;
    send("hello everybody!",17);
   send_char(0x55);
   delay(500);
   }
此程序能正常显示: hello everybody!U
但是如果注释了send("hello everybody!",17);,就会不停显示U,何解?

网友A:
没有主循环...跑飞了。最后加个while(1);让它停住

楼主:
原来是圈圈大虾

为什么加上 send("hello everybody!",17);后
就可以正常显示了阿

网友A:
那是因为它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你用软件仿真调试一下,运行到main函数最后,你看它返回到哪去了?肯定乱了。

第一个估计刚好堆栈里面内容为0,所以返回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