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扫描12位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我是用汇编做的程序,要同时显示十二位数码管。但是总是会有在重影显示出来,我用的占空比是1:6的还是不能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去解决?

网友A:
扫描的话注意一点

位 切换前 注意关所有的显示

网友B:
LS说的是

有重影,不是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
我所说的重影并不是真的重影

   我所说的重影是指在扫描过程中的段位就好像没清空,还有一些模糊的发光。例如我要显示2,2是显出来的,但是C段和F段还有一点发光能被看到。

网友C:
LZ,注意看2楼、3楼的提示:-)

网友D:
切换的问题

先将显示全部关掉,然后输出段码,再将对应的列打开。适当降级刷新频率会好些。--供参考

网友E:
re 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以前做过15个管子扫描,没问题的。

网友F:
我的显示也有这样的问题!!愁呀

楼主:
我这还有一个电路的结构问题

  我这里的电路的位是用段的第八位作输入的,用的是HEF4094。段有个2003作驱动的。另4位当然是没问题的,就是用4094这8位搞不定。我想的可能是我关不了4094,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G:
4094可以关闭

对4094输出0x0,然后关闭2003,然后向4094输入新的数据,开启2003就可以了
顺序不要弄错,要不然会被优化掉了
例如:4094输出0,再输入新的数据,开优化之后,0的动作就没有了

楼主:
TO:dai_weis

  多谢指点,不过你说的忧化是什么意思,我看资料都是英文的,有好多地方看不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H:
同意二楼的....

位选下一位时先关闭所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