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保存RAW图片格式的数码相机

楼主(2008-01-03):
CANON IXUS70好象不可以的

网友A:
单反都可以,DC比较少,

富士9600,松下LX2貌似可以

楼主:
RAW格式是不是数据量很大

网友B:
追求质量……不然价格怎么能差那么大……

拍100张普通照片还不如拍一张完美的……

楼主:
轻轻的问一下,啥叫"单反"

网友B:
挺多的 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单反" = 单镜头反光(相机)

单镜头的意思是摄影与取景共用一个镜头,而普通非单反相机使用两个镜头。
反光的意思是相机内镜头后有一个反光镜,在取景时反光镜把光线反射到取景框,按下快门中时这个反光镜迅速上翻,光线照到底片或感光元件上成像。

摄影与取景共用一个镜头的好处是取景和最终成像因为共用一个镜头而没有误差。

网友A:
raw代表的是无损存储,

而不是分辨率或色彩更详细,

网友D:
canon g7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