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YG12864A液晶显示字符一半错位到相邻字符的问题,急~~

楼主(2008-01-04):
我的程序有YG12864A液晶显示,程序编写时用仿真器调试板上调试的,并另外一台设备上下载验证,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上20台设备测试的时候却出现有一半的设备上出现液晶屏显示花屏的问题,设备批号是一样的(PCB板号是一样的),程序是一样的,为何在一半的设备上会显示异常???
好像是每刷新一下显示内容,屏上显示就错乱一次,大概是有些字符的下半部错位到相邻左边的字符的上半部取了,而且似乎是有规律的变化,刷新几次后能恢复到正常,然后又变....
出程序其它功能基本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我怀疑是设置或者时序的问题,可是在写操作的时候加了狠多延时,并刷新频率0.5s情况依然,并硬件P0口加了上拉,又找不到相关资料,请各位大侠出招救急......急~~~~~~~

网友A:
留个足迹。。。

多半是时序的问题。
可能有些时序做的不是很严格,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临界状态。
最好是找到该液晶的控制器资料来看看。

楼主:
液晶的控制器资料?

网上找不到,这个液晶难道狠少人用?
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

刚有个设备,昨天也是这个问题,今天将它的液晶连接排线重新拔插了一下就没事了,而且一直都没事了.
但其它的设备同样拔插多次都还是不行.

怪异的问题,我无语了....

网友B:
你是调用自带字库么?

注意如果你写的是半字字符,剩下的一般一定要填满.

楼主:
不自带字库

图形点阵的.

网友C:
传输受到干扰

软件上用 定时复位液晶 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然后硬件上 将电源做的更加干净也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第三,将排线用屏蔽线还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综上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你的时序卡的太死。需要延长 读写之间的间隙时间

如果还不行,更换液晶模块,该液晶模块抗干扰能力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