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频怎么变了

楼主(2008-01-04):
我用的STC89LE516RD+
外接40M晶振
运行在6T模式 以前一直很正常
这几天调试有些问题
于是换了一片新的单片机(同型号)
晶体输出频率竟然变成了13.3M换了晶体
换电容依旧如此
不知为何?高手们指点啊!!谢谢咯

楼主:
说错了

接的是40M无源晶体振荡器不是有源晶振奥

网友A:
不就是40M除以3了吗?

这也没什么啊?

网友B:
10M以上晶体都是泛音晶体

使用不当时会工作基频或低次谐波上,这与匹配电容、振荡电路、PCB分布参数等都有关。顺便一说,晶体是无源的,晶振必然是有源的,很多人混用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