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接7406或7407输入端用接上拉吗

楼主(2008-01-04):
51单片机P0口接7406或7407输入端用接上拉吗

网友A:
我做过atmel和STC的,不需要;

网友B:
看你怎么使用了。。。。

有这么几个问题:
1、你的程序当中是怎么操作的,也就是说是使用MOVX还是使用SETB之类的指令。
2、你的外围器件内部是否已经有上拉。

使用MOVX指令单片机P0口是推挽输出。
使用位操作或者端口操作指令单片机P0口是OC门输出,这个时候需要有上拉电阻,如果外围器件本身没有上拉则需要自己接一个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