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04):
我用的 是 keil c
下面是我定义的函数

typedef void (*Func_ptr)(uchar s,uchar xdata *p1,uchar xdata *p2);

Func_ptr My_Func = (Func_ptr)0x98CC);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当我调用My_Func时,pc会跳到4998cc这个地址呢?

网友A:
你把地址强制转换成了函数指针

还要问别人

楼主:
别笑

你们用过把函数直接下载到flash中,然后直接调用没?

楼主:
2楼3楼

那我请教你们一下,如果0x98cc地址处存放着我要使用的函数,你们说该怎么调用?

网友B:
很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就发言了。

一般在32位处理器上就是这麽用的。

keil在8位机是不是有一个code *这样的东西,专门定义在代码区的指针。
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i = ((int(code*)(unsigned char, int))0xff00)(a,b);

楼主:
dld2

没关系,我关心的是解决问题.我已经试过用这种方法了,跟我上面的用法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更正8楼

我说错了,用i = ((int(code*)(unsigned char, int))0xff00)(a,b);
这种方法调用的话跳转的地址也是不正确的地址(9810).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