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就NTC电阻厂家

楼主(2008-01-04):
大家给推荐一下NTC电阻厂家
质量可靠,价格合理
顺便问一下5K 千分之5精度的多少钱一根?
谢谢!

网友A:
0.5%

这个精度的很少有做……

你是不是要带线封装好的NTC?

另,价格和量有关系,和你的线材料有关系,如果你要求超低温/高温线,那么就贵很多;
质量问题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NTC本身质量
2:封装为成品的质量,包封就贵但质量好,灌封就便宜但质量可能就是问题。

楼主:
如何区分包封和灌封呢?

网友A:
很容易区分……

如果能看到密封的环氧那就是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