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可以和8279直接相连么

楼主(2008-01-04):
想用CPLD控制8279,读按键值,3.3V可以和5V器件直接相连么?

网友A:
建议

设为开漏方式,加上拉电阻到5V,不过可能影响速度

楼主:
你说的是行列扫描线吧?那控制信号呢?全通过
CPLD了

网友B:
用了CPLD,咋还用8279呢?

CPLD什么搞不定?设计思路有些让人不解。

楼主:
楼上有更好的建议么?怎么用CPLD做按键啊?

网友C:
有了双核CPU怎么还要586呢!CPLD很先进了

网友B:
CPLD作按键,其实很简单

用CPLD的8根口线做一类似HC573的数据锁存器,再用8根口线作一类似HC245的输入数据缓冲器,就能做成8X8的键盘扫描端口,这个不难,看看书。
用CPLD做显示倒是有些难度,因为要外接脉冲信号,并完成定时刷新显示的逻辑才能实现,要用到状态机和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