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最近又在一个小东西上用了AT89C2051,因为以前从没用过它的模拟比较器,就没注意,现在想用这个比较器来做一个模拟AD转换玩玩,看了一些资料,知道从软件控制上的一些用法,但是好像电路上也有改动的,不明白。
请教一下用它来模拟AD转换时,电路上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有例子吧,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B:
原理就是接一个电阻电容冲放电电路,然后测量充电的时间

何苦呢?? 带有AD转换的IC 大把

楼主:
谢谢,再请教

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这样子用的,不知道对不?

用如图的电路,再配以软件控制来实现。

请大家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