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技能修炼

楼主(2008-01-05):
点穴:
深入了解至少一种处理器/控制器的体系结构,熟悉其汇编指令。

掌法:
精通C语言,掌握加载技术和编译链接知识。

兵刃:
了解常用存储、通讯和人机接口设备,熟练编写设备驱动程序。

阵法: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理论和实践。

兵法:
程序设计思想的修炼。推荐阅读成熟的GUI和TCP/IP协议栈代码,体会其设计方法。
需求分析技术。
所在领域的专业技术。原理和算法,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标准。

实战:
做项目,做大量的项目,前面所说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如此,或可独当一面。

网友A:
~~灌水贴……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技能修炼

点穴:
深入了解至少一种处理器/控制器的体系结构,熟悉其汇编指令。
::熟悉、了解,但是否算深入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多深算做深入……

掌法:
精通C语言,掌握加载技术和编译链接知识。
::会用,但是否精通就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怎么才算精通?
::加载技术指什么东西?不清楚……,内存加载吗?
::编译连接知识?这我懂,嘿嘿,我一点伟大的BULID它自己就全搞定了

兵刃:
了解常用存储、通讯和人机接口设备,熟练编写设备驱动程序。
::常用存储、通讯和人机接口设备好象问题不大,但设备驱动程序我都
::理解为PC上的才叫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用这个名字太大材小用了把?!

阵法: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理论和实践。
::哇,这个水好深,不敢回答……

兵法:
程序设计思想的修炼。推荐阅读成熟的GUI和TCP/IP协议栈代码,体会其设计方法。
需求分析技术。
所在领域的专业技术。原理和算法,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标准。
::GUI、TCP/IP没看过,没有体会
::需求分析指什么?客户需求分析,还是设计资源的需求分析?
::所在领域什么的名字太响亮了,简单了,我就是做点小仪表的,标准什
::么的我PC上有很多。

实战:
做项目,做大量的项目,前面所说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哇,这个是俺最容易回答的,哈哈,大大小小做了好几百……

网友B:
精通C语言,掌握加载技术和编译链接知识

"精通C语言,掌握加载技术和编译链接知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能搞好其他东东必须使用的工具,也是实际做项目不可或缺的知识.
是嵌入式软件开发安身立命的东东.

楼主:
回二楼

深入、精通之类,无非是指程度。比如一个人,吃饭的能力是要精通的。
不过一般这个自己说了不算。

加载技术,比如能下载程序,能把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去执行,能安装中断向量。
编译:比如经常讨论的编译器优化问题,比如align、packed、volatile、内嵌汇编。
链接:比如ARM的分散加载。
伟大的BUILD不仅仅是能按照缺省设置工作。

设备驱动程序:无非是按照不同的抽象程度分层。
比如与具体器件/地址相关的控制和数据读写模块是一层;
与具体器件/地址无关的某类器件的控制和数据读写是一层;
再象linux把设备分成流设备和块设备,分别向上层提供统一接口又是一层。
有了类似的结构,就可以叫设备驱动程序,不一定要有操作系统。

理论和实践,就是学和用,就是换一种操作系统不用从头学起。

需求分析是指用户需求和软件需求分析,具体地说有功能、性能、人机交互、可靠性、可测试性、可生产性需求等等。

领域,过去俗称口子。比如阁下做仪表,是强电、弱电、高频、生化。每个方向都有独特的东西。

网友C:
re

从对问题的理解上即可看出一个人的水平....

网友A:
~~

加载技术,比如能下载程序,能把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去执行,能安装中断向量。
::哈哈,俺会用编程器把程序下载到CHIP,拷到RAM中运行,一般对于MCU来
::不需要考虑,MOTO的FLASH空间编程需要把代码拷到RAM中运行,MCU把代码
::SRAM中日子已经不多见了,现在只有ARM还经常这么干把。
编译:比如经常讨论的编译器优化问题,比如align、packed、volatile、内嵌汇编。
链接:比如ARM的分散加载。
伟大的BUILD不仅仅是能按照缺省设置工作。
::~~,伟大的BUILD肯定不能只按照缺省设置工作的,俺只在随便看看ARM,
::还没开始做项目呢,所以ARM的分散加载和安排中断向量在MCU中一般不需
::考虑的

设备驱动程序:无非是按照不同的抽象程度分层。
比如与具体器件/地址相关的控制和数据读写模块是一层;
与具体器件/地址无关的某类器件的控制和数据读写是一层;
再象linux把设备分成流设备和块设备,分别向上层提供统一接口又是一层。
有了类似的结构,就可以叫设备驱动程序,不一定要有操作系统。
::俺们耍单片机的总是习惯把这些当个器件驱动罢了,俺不敢叫它设备驱动
::俺习惯性的理解设备是好大好大的一个家伙才好开心……

理论和实践,就是学和用,就是换一种操作系统不用从头学起。

需求分析是指用户需求和软件需求分析,具体地说有功能、性能、人机交互、可靠性、可测试性、可生产性需求等等。

领域,过去俗称口子。比如阁下做仪表,是强电、弱电、高频、生化。每个方向都有独特的东西。

::口子是哪里的方言?~~口子窖~~,俺以后可以给它起个别名了……

~~,呵呵,搞单片机应用的工程师一般不会上到如此高的高度的,弄那些概念就够累的。

俺开开玩笑,走人……

口子窖,好酒……

楼主:
:)

冬天喝点酒 暖和

网友B:
具体点

具体点.

1.熟悉ARM体系结构,能根据硬件和项目需要,移植裁减uclinux或者linux.
2.熟悉驱动程序编写,有驱动程序编写经验.
3.熟悉嵌入式软件应用开发:
熟悉嵌入式图形界面开发,
熟练应用嵌入式任务同步互斥.任务通信,
熟练linux下的socket编程,
熟悉linux文件系统.

以此为标准招聘牛人,得多少钱?

怎么也得2000*币吧?

网友D:
如今粮食价格疯长,不知哪里的“牛”价居然还有这么便宜

网友B:
那是美金

2000*币?
那是美金!

网友E:
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