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亮度不一样

楼主(2008-01-05):
我便写了一个时钟显示的程序,但数码管在显示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硬件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测试过了!电路图中:P1.0-P1.2通过138译码控制位选信号,P1.4-P1.7通过147译码控制段选信号。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T0INT
    ORG    0030H
MAIN:    MOV    SP,#6FH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OV    TH0,#0ACH    ;(50MS)
    MOV    TL0,#0AFH
    MOV     R0,#33H
    MOV     R1,#5
    MOV     A,#00H
L0:    MOV     @R0,A
    INC     R0
        DJNZ    R1,L0
            MOV    R7,#20
    MOV    R6,#60
    MOV    R5,#60
    MOV    R4,#24
    MOV    R3,#00H
        MOV    R2,#00H
        MOV    R1,#00H
LL:    LCALL DISPLAY0   ;秒个位显示
    LCALL DELAY
        LCALL DISPLAY1   ;秒十位显示
    LCALL DISPLAY2   ;分个位显示
    LCALL DELAY
    LCALL DISPLAY3  ;分十位显示
    LCALL DELAY
    LCALL DISPLAY4  ;时个位显示
    LCALL DELAY
    LCALL DISPLAY5  ;时十位显示
    LCALL DELAY
    LJMP    LL
TT0INT:    MOV    TH0,#0ACH
    MOV    TL0,#0AFH
    ;DJNZ    R7,EXIT
    ;MOV    R7,#20
    INC    R3
    DJNZ    R6,SECOND
    MOV    R3,#00H
    MOV    R6,#60
    INC    R2
    DJNZ    R5,MINUTE
    MOV    R2,#00H
    MOV    R5,#60
    INC    R1
        DJNZ    R4,HOUR
    MOV    R1,#00H
    MOV    R4,#24
HOUR:    MOV    A,R1
    MOV    B,#10
    DIV    AB
    MOV    33H,A
    MOV    34H,B
MINUTE: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35H,A
    MOV    36H,B
SECOND:    MOV    A,R3
    MOV    B,#10
    DIV    AB
    MOV    37H,A
    MOV    38H,B
EXIT:    RETI
DISPLAY0:MOV A,38H
        MOV DPTR,#TABLE0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ISPLAY1:MOV A,37H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ISPLAY2:MOV A,36H
        MOV DPTR,#TABLE2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ISPLAY3:MOV A,35H
        MOV DPTR,#TABLE3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ISPLAY4:MOV A,34H
        MOV DPTR,#TABLE4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ISPLAY5:MOV A,33H
        MOV DPTR,#TABLE5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DELAY:  MOV R0,#10
L:      NOP
        NOP
    NOP
    DJNZ    R0,L
    RET
TABLE0:DB 00H,10H,20H,30H,40H,50H,60H,70H,80H,90H
TABLE1:DB 01H,11H,21H,31H,41H,51H
TABLE2:DB 02H,12H,22H,32H,42H,52H,62H,72H,82H,92H
TABLE3:DB 03H,13H,23H,33H,43H,53H
TABLE4:DB 04H,14H,24H,34H,44H,54H,64H,74H,84H,94H
TABLE5:DB 05H,15H,25H
       END
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请高手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A:
多半是硬件问题了

1、驱动能力不够
2、刷新太频繁

网友B:
感觉是第2点吧~~~

网友A:
大叔发帖速度真猛~~~

竟然和大叔挨着坐了,呵呵。。。

网友C:
是不是发帖上瘾???~~~~~~~~~~~~~~

楼主:
的确是刷新频率的问题

的确是刷新频率的问题,我把刷新时间变长,那个亮度不够的管子直接不亮了,于是我又直接不用延时程序,结果亮度都一样了!只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你这样的显然不是刷新率的问题

有一下几种可能:
1.你的硬件接发有问题,使用的是在公共端串限流电阻,而段端没有串限流电阻,显示段数少的亮些,显示段数多的话暗些,但是根据你的描述不太象
2.你的这个数码管不是高亮的,而其他的是高亮的
3.这位的显示延时和其他为的显示延时不一样,别的长些,这个短些

好像第三条比较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