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6222

楼主(2008-01-05):
 哪位指点下HT6222的,地址码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A:
好像用二极管来设置,接法不同地址不同

楼主:
是有一系列的开关控制的

   我看资料,他的地址码原始地址码  是由 ROM1里面的数值与由开关确定的一个数值 相或得来的,我就不知道 这个 ROM1里面的 数值是多少?这个ROM1里面的值可以设定吗? 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数值,那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