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给我解释下 MCU 时间片轮转啊

楼主(2008-01-06):
简单点就是怎么去成一个任务调度器。
我要时间片轮转的。

谢谢啊!

网友A:
这任务调度器不简单

任务调试器是总管,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分任务给CPU做时,得作好多初始工作,把CPU内部的各种寄存器赋初值,安排好椎栈等等。。。。。然后叫CPU开始干当前的活,时间到,马上叫停,然后总管保存现场,安排CPU干其它的活,待下一个轮回,又恢复现场,继续执行未完成的事业。
  时间片轮转难度大,建议用任务轮转机制,任务完成了,放弃CPU的占用权,总管收回资源,完成其它任务。
  可参考操作系统的教材,有详细介绍。

网友B:
re 主要是涉及到任务堆栈,保存上下文问题。

我也不懂,向大家请教。

网友C:
基于任务轮转就不需要任务堆栈及保存上下文

楼主:
to 2楼 and 5楼

能给大伙介绍下,基于任务轮转的调度工作原理。
难道是
switch(..)
{
   case 1:
   func1(..)
   break;
   case 2:
   func2(..)
   break;
}

不懂?

给我们这些没有弄懂的人科普一下,,,,,

网友C:
我贴的代码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