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的这句看不懂

楼主(2008-01-06):
(无正文)

网友A:
调用函数,函数绝对地址是0x0033

网友B:
楼主给的语句似乎有些问题。。。

通过函数指针来调用函数。
貌似少了一个*

网友C:
这样理解

整个式子意思如2楼所说:
调用函数,函数绝对地址是0x0033

这样转换一下,看得更清楚:
void (code* func) (void);//定义函数指针
func = (void (code*))0x0033;//强制转换赋值
func();//调用

网友D:
~~~

少了*吗? 好象就这样吧

网友E:
真不明白咋把程序写成了这样!

是不是科班的都这样?!

网友F:
作为函数,有*没*都一样的

甚至再加两个*也一样的,只要你愿意

网友G:
哈哈,加100个都没问题~~~

网友H(2011-05-04):
看不懂啊

网友I:
确实没必要这么写,考试可以,做项目还是不要这么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