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CD405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1-07):
我现在要用4051选择控制线路,但是4051的详细资料没有找到,英文的资料没看懂,哪位用过的大侠指教一下,4051的各3号管脚都是怎么应用的,谢了,在线等

网友A:
公共输入输出

楼主:
能再说的明白点吗

资料上也写着是公共I/O端,可我想知道具体在使用中是怎么用的,我想编写一段程序进行道路选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操作这个引脚

网友B:
3脚就是那个1.

4051是个8选1开关,3脚就是那个1.
LZ先搞清楚4051的管脚定义才能入手.

网友C:
RE:

4051为8选1电子开关,三个选择线,000为CH0 111为CH7,8个输入通道(CH0-CH7)
一个输出通道OUT当000时CH0与OUT接通,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