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给我看看程序,对不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07):
怎么也应该把你的问题描述一下……

网友B:
汇编的

这是典型的水位控制,好象教材都有的。。。

网友C:
学习了一下你的程序,

要是把加热指示和加热控制合并,把水泵指示和水泵控制合并的话程序可以精简,而且还可以省掉两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