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测量方面的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8-01-07):
问题描述:空气经压缩泵压缩后,经过稳压器和储气罐,输出400kPa的压缩气体。稳压器的作用是限定气体压力为400kPa, 储气罐作用相当于电容,保证输出的压力稳定不抖动。现在要测量该输出气体的温度,我使用的热敏电阻封装在金属片上,然后安装在储气罐上面。问题是,工作后,压缩泵会发热到70度左右,这个温度会传递到金属的储气罐上面,导致我测量到的温度偏高,比如40多度,但是实际输出气体的温度是30多度。经过统计数值之间没有规律。环境温度变化时,数据跟随变化。精度要求正负1度。

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们,多提宝贵意见,比如传感器的选用,安装方式,等等方面!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
气体温度……当然放到气体中了

可以安装在阀门内部吧。直接把铠装温度变送器往罐上一拧也可以。

楼主:
一会儿功夫看到mohanwei 几篇帖子,真是晨有清逸,暮有闲愁

结果测量到的是储气罐的温度,因为温度传感器盒罐子都是金属的,而且温度比气体温度高。

网友A:
做到热隔离……用长胶棒(可能要定制),或者

把传感器安装到弹簧顶端(弹簧长度跟材料、粗细有关,适中就可以了),用弹簧,只是为了加大导热体的距离,而空间距离不至于很大。

我只见过用弹簧的。长胶棒是我举一返一想出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