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查了一下超声波加湿器的原理,有点疑问:

楼主(2008-01-08):
有三样东西没明白
1、超声波换能器
看介绍就是压电陶瓷片
2、超声波雾化机芯
3、还有单独的超声波雾化器

上面这三个东西好像都是直接给个合适的电源就能工作,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首先,电源明显不同

1、超声波换能器           --频率在几十KHz甚至频率1MHz以上
2、超声波雾化机芯         --一般都是几十伏直流或工频交流
3、还有单独的超声波雾化器 --作为完整设备当然是要能直接或间接接工频市电啦

超声波换能器确实就是“压电陶瓷片”,但是大功率的“压电陶瓷片”、或柱、或棍棒,在超声波电场的驱动下它是会有非常剧烈运动的,能直接把水分子“打”出水面(雾化器),或通过液体传递把别的东西表面的脏东西“打”掉(清洗),你想这种运动有多么的剧烈,岂是普通的“压电陶瓷片”能承受的?
相关链接:http://newhonest.diytrade.com/

网友B:
呵呵,长见识了

楼主:
xwj,假设我要做一个加湿器,用:换能器、雾化机芯还是雾化

网友A:
呵呵,去买个雾化机芯或则干脆买台成品啊

也就几十块钱吧

网友C:
如果

考虑用超声波换能器做洗碗机,可以每天不用自己洗碗

楼主:
(*^__^*) 嘻嘻……,我也有这想法,要加湿就加湿,让洗碗就

网友C:
加湿洗碗两不误

网友D:
不把你碗打破才怪

网友E:
打破碗的幅度得要多大啊?那加湿机怕早就散架了

超声清洗机里的零件要飞到门外去

网友F:
洗碗机

一直搞不懂洗碗机的原理?难道就是超声波清洗机?
空化作用在局部很强悍,但总体来讲不厉害的,打不破碗

楼主:
这么说,加湿器肯定是个大功率的换能器了??

网友G:
功率不是很大吧

网友H(2010-12-03):
一般也就25W和35W两种吧.

网友I:
做过3MHZ 30W的,就是一个震荡驱动压电

网友J(2020-03-05):
学习中,感觉这方面的电路很多,大同小异,但介绍原理公式和怎么调整频率功率的不多,希望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