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08):
LZ:

到底是P00控制继电器2还是P02?继电器是低电平控制还是高电平控制?OE接到哪去了?

楼主:
对 孤星119 提出表扬

细心 认真
P0口 通过573控制继电器

P00 控制继电器1
P01 控制继电器2
P02 控制继电器3
P03 控制继电器4

低电平 控制继电器

OE=1;
_nop()_;
_nop()_;
OE=0;

P00=0;开继电器1

总: 我的意思是不是能通过单独I/O口控制继电器

网友A:
呵呵,只要你能保证:

没有控制的口在其他口的控制中能保持历史状态,单独控制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B:
注意:P0口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A:
LS:

不需要加上拉的吧.对方可是锁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