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作在3.3V的52支持JTAG下载吗?

楼主(2008-01-08):
(无正文)

楼主:
PCB板上的52焊成5.2V工作的那种,想修改其中程序

用JTAG方式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A:
都可以的,JTAG是由目标板供电

实际上52是执行的ISP协议,并没有执行JTAG协议。

楼主:
我下载程序时只需要要缓冲得到的电平变为3.3V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