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问题,关于AVR单片机波特率问题,非新手

楼主(2008-01-09):
我最近作一个项目,单片机用mega8,用外部晶振,频率3.579545MHz,波特率4800,做485总线,波特率寄存器设置为45(根据mega8手册计算的,计算结果为45.6)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返回一个数给计算机时,数据包的最后一帧的最高位总是为“1”,(我把最后一帧作为校验用,校验方式位求和校验,就是把前面的数全加起来);后来,我把波特率寄存器设置为44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我做了两块板子一块板子45就没问题,另一块45就不行就要44,这是那里的问题???我要是生产的时候总改这个设置,要被头儿骂死的。帮帮忙呀!!!

网友A:
这片晶体频率不准吧?

实测一下看看。

网友B:
架上示波器看实际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不太可能呀

晶振质量还是不错的,以前的产品都是用的这种晶振,频率还是很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呀,因为出现误码的位置每次都是一样的,就是最后一帧。如果波特率不准的话,误码应该很随机的呀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经过调试又发现问题了。

波特率设置不好,有的数据在44的时候可以正常传输,有的要在45才可以,有的44和45都不行,要是再改就全都不行了,怎么办????

网友C:
标准3.6864M

网友D:
~~~

把波特率设低点.或许有用.

网友E:
波特率的累计误差,多加停止位,或者把一祯数据少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