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我改怎么写啊?(74HC574 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2008-01-09):
请教:
如图:
sbit  U4Select   =    P2^7;      //    选择元件 U4
sbit  U6Select   =    P2^5;      //    选择元件 U6
sbit  U7Select   =    P2^3;      //    选择元件 U7
sbit  U8Select   =    P2^4;      //    选择元件 U8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变量定义---------------------------------
uchar8  LedOn = 0xff;
//--------------------------变量定义---------------------------------

void U4select()  //选择 U6
{
  U6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6
  U7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7
  U8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8
  U4Select   =   0;      //    选择元件 U4
}

void U6select()  //选择 U6
{
  U4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4
  U7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7
  U8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8
  U6Select   =   0;      //    选择元件 U6
}

void U7select()  //选择 U7
{
  U4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4
  U6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6
  U8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8
  U7Select   =   0;      //    选择元件 U7
}

void U8select()  //选择 U7
{
  U4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4
  U6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6
  U7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7
  U8Select   =   0;      //    选择元件 U8
}

void AllNoselect()  //所有的都不选择
{
  U4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4
  U6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6
  U7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7
  U8Select   =   1;      //    选择元件 U8
}

现在我需要对 U6 所对应的 P0 的进行操作

问题1:
那么我首先需要选择 U6 ,是吗?

问题2:
U6select();  //选择 U6
P0 = (LedOn & 0x14);
LedOn = P0;

还是应该写成:
P0 = (LedOn & 0x14);
LedOn = P0;
U6select();  //选择 U6

问题3:
是不是我的写法都不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