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数据保持电压大概在0.27V,大家对我的新方法拍砖呀

楼主(2008-01-09):
今天我做热启动和冷启动代码的时候,发现C8051F340在VDD<0.3V的时候,RAM才随机。而VDD>0.3v的时候RAM中数据不发生变化。(我已经把.A51中清零RAM的语句更改过来,让它不清零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正常吗?

而VDD在断电的情况下一直是0.5V左后,所以MCU的数据一直不变化。也就是说:RAM中设置一个数据,通过判断这个数据值来判断热启动和冷启动的方法在我这里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采用的方法是:当发生掉电,我写一个字节(0x5a)到flash.判断启动方式的程序中先读取它,然后判断是否等于这个数冷启动,不等于就是热启动。
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C8051都有一个复位标志寄存器的,你看看手册……

在程序最开始判断一下这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复位了(上电?看门狗溢出?VDD电压不足……)

楼主:
re 我开始就是按照LS的方法做的

就是用RSTSRC这个寄存器判断,但是实验结果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