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过C8051F

楼主(2008-01-10):
C8051F是通过JTAG接口调试的,那位用过?有配套的软件吗?用KEIL C51编译的代码如何通过JTAG下载和调试?

网友A:
去www.xhl.com.cn那里什么都有了.

网友B:
他有C8081FXXX IDE软件呀

网友C:
KEIL装个驱动即可

楼主:
再问一下?

是不是可以用Silicon Labs IDE,也可以用Keil来开发?

网友D:
Silicon Labs IDE只是个界面,好像没有自己的编译器

一般是用keil的比较多。

楼主:
Silicon Labs IDE

我把Keil的编译器C51复制到Silicon Labs IDE中,现在可以编译了。我暂时没有开发板,不知Silicon Labs IDE能否下载和调试?

网友E:
SILABS 网站上有 FOR KEIL 的驱动;

网友A:
Silicon Labs IDE可以下载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