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看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最近学习做个小系统,用了T2做了个系统时钟,发现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下面的程序是这个意思:在P1口上接了8个LED,每秒钟依次亮一个;时钟是5ms,m是计数,200个系统时钟后点一个灯。

现在的问题是:在系统中断里对m的操作没有效果,AAAA注释下的是我为了判断有没有进入中断加的,以前是BBBB段代码,用AAAA仿真的时候灯亮,也很暗(因为是5ms一次,看不出来,所以都亮,都很暗,这个结果应该是对的吧?),但用BBBB段代码仿真的时候就什么反映都没了,想不明白

#include <system.h>

unsigned char m;

void SystemTimer(void) interrupt 5       //5mS
{
    TF2=0;

    if(P1==0x7f)                  //=====================AAAA
        P1=0xfe;
    else
        {P1<<=1;P1+=1;}

/*     m--;                          //=====================BBBB

if(m==0)                  // 1 s
{
    m=200;

    if(P1==0x7f)
        P1=0xfe;
    else
        {P1<<=1;P1+=1;}
}*/
}

void SystemInit(void)
{
    IP=0x20;                       // IP:   定时器 2中断优先
    IE=0x20;                       // IE:   开定时器 2中断
    EA=1;
    T2CON=0x00;

    timeload=TIMEdata(50);             //定时器重载值

    TH2=timeload/256;
    TL2=timeload%256;

    TR2=1;

    RCAP2H=timeload/256;
    RCAP2L=timeload%256;

    m=200;
}
void main(void)
{
     P1=0xfe;

    SystemInit();

    while(1)
    {    };
}

楼主:
好像可以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可以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刚开始用的Large内存模式,改为Small模式就好了,不知道为啥,从哪里着手去搞明白它

楼主:
还是麻烦

keil用户手册上没有详细的介绍,关于Small模式和Large模式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啊,貌似只关系到变量的存储时间啊

我试过发现这个现象:变量在Small模式时初始化是0x00,而在Large模式下是0xFF.

用到Large模式是因为加上别的模块时不够用,以后必须要用Large模式的啊,急死了

网友A:
程序错了.

    {    }
改为while(1);

楼主:
谢ls

加了还是一样的,还是large模式下出问题

网友B:
仿真不能仿LARGE模式吧

仿真不能仿LARGE模式吧,猜测的
直接烧进去试一下,用BBBB那个代码

楼主:
谢ls

我选的芯片内部有AUX_RAM,容量1k

楼主:
ls

内置RAM也不能仿真吗

楼主:
应该可以

要不怎么code可以是large模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