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嵌入汇编,CJNE 这条指令如何在C里实现

楼主(2008-01-10):
我遇到的问题是:CJNE 这条指令如何在C里实现

有这样几句汇编:

             MOV A,#00H
             MOV R0,#00H
FILL_ZERO:   MOV @R0,A
             INC R0
             CJNE R0,#255,FILL_ZERO

在KEIL51下产生代码为:
    68:              MOV A,#00H
C:0x005F    7400     MOV      A,#0x00
    69:              MOV R0,#00H
C:0x0061    7800     MOV      R0,#0x00
    70: FILL_ZERO:   MOV @R0,A
C:0x0063    F6       MOV      @R0,A
    71:              INC R0
C:0x0064    08       INC      R0
    72:              CJNE R0,#255,FILL_ZERO
    73:
C:0x0065    B8FFFB   CJNE     R0,#0xFF,FILL_ZERO(C:0063)
一共产生5条代码。

我尝试用如下的C取代
uchar idata *i;
 i=0;
do{
    *i=0x00;
    i++;
    }while(i<255);
或者
uchar idata *i;
for(i=0;i<255;i++) *i=0;

结果生成代码都不精简,都是10条
    86:  i=0;
C:0x0858    E4       CLR      A
C:0x0859    F8       MOV      R0,A
    87:  do{
    88:     *i=0x00;
C:0x085A    E4       CLR      A
C:0x085B    F6       MOV      @R0,A
    89:     i++;
C:0x085C    08       INC      R0
    90:     }while(i<255);
C:0x085D    E8       MOV      A,R0
C:0x085E    C3       CLR      C
C:0x085F    94FF     SUBB     A,#0xFF
C:0x0861    40F7     JC       C:085A

或者
    91:         for(i=0;i<255;i++) *i=0;
C:0x0858    E4       CLR      A
C:0x0859    F8       MOV      R0,A
C:0x085A    E8       MOV      A,R0
C:0x085B    C3       CLR      C
C:0x085C    94FF     SUBB     A,#0xFF
C:0x085E    5005     JNC      C:0865
C:0x0860    E4       CLR      A
C:0x0861    F6       MOV      @R0,A
C:0x0862    08       INC      R0
C:0x0863    80F5     SJMP     C:085A
C:0x0865    ...

楼主:
究其原因

还有一种我尝试的是:
i=0;
while(i!=255){*i=0x00;i++;}

    86:  i=0;
C:0x0858    E4       CLR      A
C:0x0859    F8       MOV      R0,A
    91: while(i!=255){*i=0x00;i++;}
C:0x085A    E8       MOV      A,R0
C:0x085B    F4       CPL      A
C:0x085C    6005     JZ       C:0863
C:0x085E    E4       CLR      A
C:0x085F    F6       MOV      @R0,A
C:0x0860    08       INC      R0
C:0x0861    80F7     SJMP     C:085A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用?

  好久没用KEIL 51了

网友B:
简单使用 != 即可

{
unsigned char idata *i;
i=0;
do{
    *i=0x00;
    i++;
    }while(i!=255);
}

     3: {
     4: unsigned char idata *i;
     5: i=0;
C:0x000F    E4       CLR      A
C:0x0010    F8       MOV      R0,A
     6: do{
     7:     *i=0x00;
C:0x0011    E4       CLR      A
C:0x0012    F6       MOV      @R0,A
     8:     i++;
C:0x0013    08       INC      R0
     9:     }while(i!=255);
C:0x0014    B8FFFA   CJNE     R0,#0xFF,C:0011
    10: }

网友B:
非要一样的话就只得用ACC了,但不建议这样做

#include <REGX52.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i;
ACC=0;
i=0;
do{
    *i=ACC;
    i++;
    }while(i!=255);
}

     4: {
     5: unsigned char idata *i;
     6: ACC=0;
C:0x000F    E4       CLR      A
     7: i=0;
C:0x0010    F8       MOV      R0,A
     8: do{
     9:     *i=ACC;
C:0x0011    F6       MOV      @R0,A
    10:     i++;
C:0x0012    08       INC      R0
    11:     }while(i!=255);
C:0x0013    B8FFFB   CJNE     R0,#0xFF,C:00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