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的基准问题!

楼主(2008-01-11):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的数字信号就不一样呗

网友B:
不同的 REG ,意味着每个输出 1 ,对应的输入电平的不同;

网友C:
晕~~~ LZ先搞清楚ADC基准和AD值的关系再说

网友D:
好比一杆秤换一个秤砣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E:
怎么又是个重复发帖?

网友F:
adc输入端的动态范围和STEP就不一样啊

网友G:
基准与输出结果相关

网友H:
可以用来调整你的测量范围

楼主:
开始我做了一个用了没有什么问题!

开始我做了一个用了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今天去从新调整基准的时候发现错了.
  所以才发现这个问题!
   呵呵!
  谢谢大哥们的提点!
  我开始做的时候就不知道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只是把温度测了出来.也能用
  可能是上次我幸运吧!测量的所有东西都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哎!感到惭愧.这个简单的问题都问了2次!

楼主:
对了想问下怎么来计算ADC输入的范围

想问下.若知道基准电压后怎么来计算ADC的输入电压或电流的范围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对于这个秤砣问题搞清楚了并且搞好了!

但是我怎么发现当2个单片机之间互相通讯的时候有点时候不稳定!

网友I(2008-03-27):
采样范围和电压的最小分辨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