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C,问个简单的问题:REGISTER变量相当于汇编里的什么?

楼主(2008-01-11):
在KEILC51中使用的REGISTER类型的变量实际是分配在哪个区?是相当于汇编里的ACC还是工作寄存器R0--R7?还是分布在20H以后的其它寄存器?或者以上都不是.

网友A:
好象是寄存器组

一般使用频繁的变量定义为REGISTER变量

网友B:
不同的连接器会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

对于 KEIL ,应该是 R0-R7 ,你可以跟踪一下;

网友C:
编译器会尽量分配寄存器,如果分配不到,也只好放普通RAM

网友D:
变量用寄存器来分配

但实际可能不起作用,只是建议编译器用寄存器来分配,因为寄存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