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E564RD被我memory remap了,怎么办?

楼主(2008-01-11):
一直用的SST的easyIAP来写片子,现在89E564RD被我memory remap后,在EA=1的情况下找不到了,我把EA接地还是找不到,是不是只能重新烧片子了?

另外,我要用里面的block1做存储器来进行掉电保存,就有以下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 假设我要保存一个含有4个uchar格式的一个结构数据a,如果sizeof(a)是4个字节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首地址指针(&a)自加去完成对block1里面某扇区4个字节的编程吧?如果不是4个字节的话,只能占用4个扇区每一个扇区存一个数据吧?

2 SST89E564RD的掉电检测是在哪个脚上?直接在VCC脚上检测吗?那算RC时间常数时VCC的输入阻抗取多少?完成问题1的操作要多久?

最后,能给我推荐一款烧写器吗?每个月大概要烧30片左右。

谢谢各位大虾鸟~

楼主:
要顶一下了,要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