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特殊单元隐含的秘密

楼主(2008-01-11):
一个原始的计算机指令本来是应该这样来编码的:

   指令码头目标存储位置第一操作数第二操作数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但由于计算机默认下一条指令就在此指令后(分支和循环,操作数就是下一条指令地址)所以下一条指令这一节就删除了,而目标存储位置,可以用累加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A=A+XX  于是有再省去了一节,于是基本指令编码就是三字节长,由前面的引子我们发现隐含可以简短代码长度,而对51来说,它有三字节也有两字节指令甚至还有单字节指令,它是怎么继续隐含的呢?  下面我们看51中那些是隐含的: A R0~R7 @R0 @R1 C (位累加器) AB (只用于乘除法) DPTR(必须16位一起用) SP(只限于PUSH 和POP 指令,PC(只限于查表), 这些隐含的是怎么"隐藏掉"的呢单元,其实你分析一下编址,她们就显原形了,编码有高低各4个位,其低4位就是它们的编码,下面看X3H这3对应DPTR, X4H 一定和累加器打交道  X6H和X7是间接寻址@R0和@R1 X8H到XFH 是R0到R7 X5H不隐含,但它"隐约"告诉我们它后面是个直接地址,那X2H呢,它是中断返回和LJMP,那X1H呢,它是AJMP 和ACALL 那XO呢,它是空跳NOP JBC JZ JNZ JC JNC JB JNB SJMP 相对跳转的组合 知道了这些规律对指令寻址译码运行可以理解得更透,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几个字节 例如CLR A
CLR C INC A INC RN INC @R0 INC DPTR MOVC A,@A+PC MOVX A,@DPTR,DIV AB MUL AB MOV A,RN MOV @R0,A等都是单字节,INC 地址 PUSH 地址 MOV A,#数.....都是两字节  三字节则是一个都隐含不了,有点意思吧做个有心人,你也可以发现的.

网友A:
盘腿坐下来听课

网友B:
如果LZ知晓基本的编码技术或状态树就不会感到有何稀奇的了

网友C:
MCS-51单片微型计算机指令手册

zenyin老师如果没有这本20页的手册的话,我拷贝一份传给你。
举例:

0-:INC Rn ;n=0~7,-=8~F
1-:DEC Rn
2-:  ADD A,Rn
3-:  ADDC A,Rn
4-:  ORL A,Rn
.
.
.
.
F-:  MOV Rn,A

n1: ACALL addr
m1: AJMP addr
.
.
.
.

网友D: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B:
晕!这帖还加酷,看来“裤子”贱卖了。

网友E:
哈哈~~~编码组合就是个阵列,搞过反汇编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好好读一下

51单片机特殊单元隐含的秘密

一个原始的计算机指令本来是应该这样来编码的:

  指令码头目标存储位置第一操作数第二操作数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但由于计算机默认下一条指令就在此指令后(分支和循环,操作数就是下一条指令地址)所以下一条指令这一节就删除了,
  而目标存储位置,可以用累加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A=A+XX

  于是有再省去了一节,于是基本指令编码就是三字节长,由前面的引子我们发现隐含可以简短代码长度,而对51来说,它有三字节也有两字节指令甚至还有单字节指令,它是怎么继续隐含的呢?

  下面我们看51中那些是隐含的:
A R0~R7 @R0 @R1 C (位累加器) AB (只用于乘除法) DPTR(必须16位一起用) SP(只限于PUSH 和POP 指令,PC(只限于查表), 这些隐含的是怎么"隐藏掉"的呢单元,

其实你分析一下编址,她们就显原形了,编码有高低各4个位,其低4位就是它们的编码,下面看X3H这3对应DPTR, X4H 一定和累加器打交道

X6H和X7是间接寻址@R0和@R1 X8H到XFH 是R0到R7 X5H不隐含,但它"隐约"告诉我们它后面是个直接地址,

那X2H呢,它是中断返回和LJMP,
那X1H呢,它是AJMP 和ACALL
那XO呢,它是空跳NOP JBC JZ JNZ JC JNC JB JNB SJMP 相对跳转的组合

知道了这些规律对指令寻址译码运行可以理解得更透,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几个字节 例如
CLR A
CLR C
INC A
INC RN
INC @R0
INC DPTR
MOVC A,@A+PC
MOVX A,@DPTR,
DIV AB
MUL AB
MOV A,RN
MOV @R0,A等都是单字节,
INC 地址 PUSH 地址 MOV A,#数.....都是两字节
三字节则是一个都隐含不了,有点意思吧做个有心人,你也可以发现的.

懵懵懂懂,看不懂哪!!

网友G:
不就是编码吗?

网友E:
行(高2位)列(低4位)即为不同的指令~~~

网友H:
re

zenyin总是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I:
楼主真的是很细心哦;

记得 51 只有 255 条指令,那么丢失的那条指令做什么去了?

楼主:
丢失的是0A5H未定义指令哈:)

OA5H估计=NOP,我经常用OA5H  做1。NOP 2。做串行通信同步头,因为指令是不会编译产生的,所以具有某种唯一性,除非0A5H是字符和常数 3。用来加密程序以降低程序的可阅读性
   不过我更希望0A5H =DEC DPTR /0A5H=XRL BIT,C/或者 0A5H是软件中断

网友J:
很多新51就把A5做dec dptr

网友K:
没研究过。见识了

网友L:
搞过指令系统就很明白了

网友M:
LZ可能没有学过计算机设计原理,但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一些

学精了,佩服!

我认为这条裤子鼓励钻研的意义大于帖子本身内容的意义。

网友N:
顶楼主一个.....喜欢钻研...

网友O:
此贴意义不太!做大项目没必要时间花在这上面,

用C这些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除非楼主是在做编译器。

网友P:
好复杂

好复杂

网友Q(2008-02-21):
OA5H 是INTEL 保留给扩展指令的

网友R:
隐含寻址嘛。。。

我还以为什么新大陆呢

网友S:
自己用心的发现都应该酷一下,劳动成果

网友T:
顶15楼

1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U(2009-08-17):
老实说,学生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