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煤气/石油气检测常用的传感器,都什么型号

楼主(2008-01-12):
前几天附近一MM因煤气中毒走了,看着自己那罐没用的石油气,想想都后怕!
所以想找个传感头做一个检测器,对屋里进行监测

有知道传感型号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LZ想达到什么样的技术要求

还有对价格是否敏感?其实有现成的家用报警器卖,主要检测煤气、天然气什么的,只做定性检测,传感器也用过,但是公司自己生产的没记型号,你可以到卖电子元件的市场找一下,一般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