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8051F120的PCA模块的吗,以及PLL模块

楼主(2008-01-12):
我用了它的PCA模块,用了CEX0,CEX1两个模块,都配置为上升沿中断
但是始终只能出来一个中断

而且特别奇怪,我的信号本来是接到CEX0上为时钟,CEX1上为使能的
但是最后时钟的中断出在CEX1上
单片机接线&配置都没有问题,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个地方

另外,利用C8051F120的内部时钟来作为锁相环时钟源,只能够锁到50M,60M都过不去,本来打算用100M时钟的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CA只有一个中断向量,你需要自己查询到底是那个模块中断

配置或程序绝对有问题;

可以上到100M的,这部分数据手册应该不完善或者PLL部分的参数离散性较大,你需要仔细调整一下PLL0FLT这个寄存器。例如,有好几个范围可以表示输出50M:
25-50
30-60
45-80
你可以逐一试一下,看哪一个能锁定;

100M的你可能直接设PLLICO1-0为00了,可以试一下01;

还有PLLLP3-0貌似离散性也较大,也需要微调一下……

你还可以直接打电话去问新华龙……

我当年做了试验,两个芯片,配置竟然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楼上对PLL的说明,的确是有启发的
100M的或许真的可以试一下01;

PCA中断那个,配置应该没有问题,我已经校对了几遍了
在C8051F000上面两个中断都可以出来,
在C8051F120上面没有中断,或许是单片机IO已经有问题了,C8051F120是另一块板上的,飞线到F000那块板上的
因为F000处理速度不够快,达不到要求,只能飞一个单片机上去

网友A:
在PCA中断里下两个断点判断一下……

//PCA中断,完成I2C的SDA,SCL捕捉(通过边沿捕捉来实现)
void PCA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9 using 2 //使用专用寄存器组,以减小压栈开销
{
    if(CCF1)//CEX1电平翻转
    {
        CCF1=0;//下断点1
    }
    if(CCF0)//CEX0电平翻转
    {
        CCF0=0;//下断点2
    }
}

从C8051F120的速度就可以知道它可以捕捉的脉冲有多窄了……所以你还要用示波器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尖峰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