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08-01-14):
我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ulong address1,address2;
myFunc1(ulong,uchar xdata*,uchar);
myFunc2(void)
{
    ulong address1,address2;
    uchar xdata *bpSrc;
    uchar i;
    myFunc1(address1-address2,bpSrc,i)//这种方式参数1传进去的值不正确
    //下面的调用就可以正常运行
    address1 -= address2;
    myFunc1(address1,bpSrc,i);
}
哪位高手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吗?多谢了.

网友A:
看一下汇编结果

网友B:
记得有位大虾曾说过:

最好不要在函数参数中有表达式,好像说系统将它优化了,实现不了想要的功能

网友C:
括起来试试

myFunc1((address1-address2),bpSrc,i)
我也没这么做过,你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呢

楼主:
多谢回复

我括起来了,结果是一样的.正在研究中......

网友D:
应该是函数参数中不能有表达式吧?

应该是函数参数中不能有表达式吧?

楼主:
lmll198694

之前用的都是有表达式的参数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是个long型数据而已.

楼主:
问题解决,多谢关注

原来是address2的问题

楼主:
特别感谢dai_weis

由于你的提醒,我仔细的分析了汇编代码,问题才得以解决.

网友B:
“原来是address2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