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编写一程序.动态扫描放在哪里好?

楼主(2008-01-14):
主从机通信(PIC16F877A),主机任务:
1. 动态扫描19个七段LED;
2. 扫描11个按键(软件消抖),
3. 串行通信,向从机发送一个命令字节,然后接受从机传过来的12字节(从机12字节是连续发送的),波特率 很低,300左右(为了抗干扰),主从通信距离300米.

这个动态扫描放在哪里好?放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还是定时中断置1,主程序查询到1后调用动态扫描程序?但感觉主程序查询1的方法很麻烦.做什么工作都要想着查询是否是1以确定扫描.放在中断程序中又担心扫描时耽误了通信接收.

菜鸟请赐教.

网友A:
定时=20mS/11

网友B:
定时24ms/19

定时24ms/19,不但解决19个LED问题,也解决按键问题

网友A:
实际应用取20mS/20较好

为了节拍可以为时钟等利用,一般取周期为20mS或25mS.

若选择11做节拍,即以键盘为"基准",那么节拍应该为20mS/11=1.818mS
这样显示周期为29Hz左右,估计有些晃眼~~~

若选择11做节拍,即以显示为"基准",那么节拍应该为20mS/19=1.053mS
这样显示周期为50Hz,肯定看者舒服.

但若想节拍为时钟等利用,应该取20mS/20=1mS
显示周期依然为50Hz.

多的那个可以处理其他的任务.

节拍计数器为 0~10时处理显示和键盘任务
节拍计数器为11~18时只处理显示
节拍计数器为   19时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C:
一般放定时中断里,时间多少无所谓,但一定要把周期错开

网友D:
系统时钟1mS?

系统时钟1mS?
会不会太频繁了

我取的5mS,要扫10个键,还有LCD,会出什么样的问题了?

网友E:
放大主循环哪里都可以

网友F:
定时1ms是不是有点少呀,感觉好多都花时间超过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