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2052是1T的单片机,用11.0592M晶振怎么写程序啊

楼主(2008-01-14):
STC89C2052是1T的单片机,用11.0592M晶振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A:
跟几 T 关系不大啊!

网友B:
一样是使用串口下载

网友C:
拿晶振蘸上墨水往白纸上动作~~~~~~~

网友D:
RE:

就是速度快了点,还增加了几个功能,其它的和51一样,以前程序怎么写,现在也怎么写

网友E:
想了半天1T是什么意思
1 THz? 似乎奔腾都没那么快……
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单周期……
大汗……

网友F:
各个

好用

网友G:
根据手册上的波特率公式算一下……

楼主:
速度变快了延时就不能按照一般的51算法了,我试了很多次都

速度变快了延时就不能按照一般的51算法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H:
延时要注意

由于STC的速度要快很多,所以要注意延时!

网友I:
计算周期特麻烦

其他牌子的,keil可以自己运算,而stc只能自己逐个周期算

网友J:
对端口操作注意硬件速度

网友K:
写程序时要用【慢动作】

要放慢12倍呦。

网友L:
1T是1个周期,不是1太

网友M:
1 T Hz

?????
哈哈
能上个这个频率,目前的实时性问题恐怕傻子都能做漂亮的solution了

网友N(2008-05-21):
它复位的时候默认是慢速的,以前的程序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