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基于51单片机的旋转LED数字电子钟(红外线遥控调时) ZT

楼主(2008-01-15):
(无正文)

网友:
在网上看到不少老外做的各种旋转LED显示屏,非常COOL,我也动手用洞洞板试做了一个类似的显示屏,结果感觉还不错。于是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将作品进一步改进,完善后制成如今这个样子。  由于刚学51单片机,加上制作电路板软件也是从零开始,的确花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不过也就是在这艰难的独立制作中,真正学到了不少实在的东西。  本项目的关键是如何解决高速旋转的电路板如何供电,如何调时的问题。我采用电机电刷的原理,将旋转轴钻空,通过一只插头将电源的从反面引到前面的电路板上,而这个旋转的插头又与固定在背板上的两个铜片接触的。调时的问题有些困难,一是让电路板在旋转前与PC机相接,由电脑传送调时数据,这虽然可行但不方便。还有就是用遥控方法,但此方案在调试方面有很大的困难。  显示方式上,我采用平衡式的两排LED,这除了在旋转时能较好的保持平衡外,主要能利用两边交替显示方式,比单排要快一倍。  本装置不仅是一个时钟,它还可以动态显示汉字及图案,这就看如何发挥了。  其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一。旋转电机的制作  从制作成本与方便考虑,选用旧电脑用的大软驱上的直流无刷电机,只是对局部进行改造。
                                     就是这种古董软驱

                                       软驱上的直流无刷电机
                                                                                        拆开后的电机
仔细拆开直流电机,将带圆盘的铝轴从中开孔,让它刚好能插入一个插头。
                                                                             将旋转轴加工成这样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863ba00f-e081-47fc-8618-72a3d0670539.jpg
                                                                            装配好以后
按拆开时的顺序,反序将轴安装直流电机上。

                                                                                   电机装配完成后
用两片铜片做的电刷
                             电刷装好后的侧面图
将电路板上较突出的元件改焊在反面,

电机的电源接法。
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f4a0b0b7-3d06-44f5-a09f-d77acb406d42.jpg从电路板标注的符号看,“+”为电源正,“G”为电源负,“C”与“M”端分别与电源正相连匀可使电机运转将一张旧唱片按电机座的位置开孔,而定位用的挡光板应根据电路板上感光组件的位置确定。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c0a58548-2d3f-4c86-bd16-b7234c049693.jpg 二。电路板的制作  本制作品用51单片机控制,具体电原理图如下: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1d1cd146-5d5c-4ef1-a7ec-3e9a723203a3.jpg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5a2b935d-e63f-4a10-a673-9458d9c1539b.jpg 用Protel 99设计制作了电路板。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ed73acc5-761f-483d-94be-3ede965f7cd3.jpg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d12a8e56-36b6-47f2-b7cb-dd0541515072.jpg 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d57a0685-ce41-4e50-bb69-97af1555fc30.jpg 最后得到完成的作品。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93604185-7de7-4ccd-9855-e6254bad3b19.jpg 遥控器用的是松下车载机的,只用了其中的六个键。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07788746-4078-428a-8e7d-30e7fdbe658c.jpg  三。软件编程  因学的是C51(不懂汇编)这里只提供C语言源程序,并限制为无遥控功能。也可提供带遥控功能的hex文件。        #include <reg51.h>sbit gate11=P3^0;
sbit gate12=P3^1;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 BUFFER[]={0,0,0,0,1,1,7};
uchar data M[]={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 code NUM1[] =
{
0x80,0x7F,0xC0,0xFF,0x40,0x90,0x40,0x8C,                // -0-
0x40,0x82,0xC0,0xFF,0x80,0x7F,0x00,0x00,
0x00,0x00,0x00,0x81,0x80,0x81,0xC0,0xFF,                // -1-
0xC0,0xFF,0x00,0x80,0x00,0x80,0x00,0x00,
...
};
uchar code NUM2[]=
{
                  0x00,0x00,0x7f,0x80,0xff,0xc0,0x82,0x40,                // -0-
                  0x8c,0x40,0x90,0x40,0xff,0xc0,0x7f,0x80,
                  0x00,0x00,0x00,0x00,0x20,0x40,0x60,0x40,                // -1-
                  0xff,0xc0,0xff,0xc0,0x00,0x40,0x00,0x40,
                  0x00,0x00,0x41,0xc0,0xc3,0xc0,0x86,0x40,                // -2-
                  0x8c,0x40,0x98,0x40,0xf0,0xc0,0x60,0xc0,
                  0x00,0x00,0x40,0x80,0xc0,0xc0,0x88,0x40,                // -3-
                  0x88,0x40,0x88,0x40,0xff,0xc0,0x77,0x80,
                  0x00,0x00,0x0c,0x00,0x1c,0x00,0x34,0x00,                // -4-
                  0x64,0x40,0xff,0xc0,0xff,0xc0,0x04,0x40,
                  0x00,0x00,0xf8,0x80,0xf8,0xc0,0x88,0x40,                // -5-
                  0x88,0x40,0x8c,0x40,0x8f,0xc0,0x87,0x80,
                  0x00,0x00,0x3f,0x80,0x7f,0xc0,0xc8,0x40,                // -6-
                  0x88,0x40,0x88,0x40,0x0f,0xc0,0x07,0x80,
                  0x00,0x00,0xc0,0x00,0xc0,0x00,0x83,0xc0,                // -7-
                  0x87,0xc0,0x8c,0x00,0xf8,0x00,0xf0,0x00,
                  0x00,0x00,0x77,0x80,0xff,0xc0,0x88,0x40,                // -8-
                  0x88,0x40,0x88,0x40,0xff,0xc0,0x77,0x80,
                  0x00,0x00,0x70,0x00,0xf8,0x40,0x88,0x40,                // -9-
                  0x88,0x40,0x88,0xc0,0xff,0x80,0x7f,0x00,
                  0x00,0x00,0x00,0xc0,0x01,0x80,0x03,0x00,                // -/-
                  0x06,0x00,0x0c,0x00,0x18,0x00,0x30,0x00,
};
unit disp1,disp2,key1,key2;
unit ii,jj;
unit i,sw,xz;
void Delay(unit ms){
                ms="ms"*3;
                while(--ms);
}

void num_led(int kk, int tt)
{
int jj;
for(jj=0;jj<8;jj++){
                gate11=key1; gate12=key2;
                P2=~NUM1[kk+jj*2];P1=~NUM1[kk+1+jj*2];
                Delay(20);
                P1=0xff;P2=0xff;
                gate11=key2; gate12=key1;
                P2=~NUM2[tt+15-jj*2];P1=~NUM2[tt+14-jj*2];
                Delay(20);
                P1=0xff;P2=0xff;
                }
}
void display_clock(void)
{
                key1=!key1;key2=!key2;
                disp1=BUFFER[3]/10;disp2=BUFFER[4]-(BUFFER[4]/10)*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disp1=BUFFER[3]-disp1*10;disp2=BUFFER[4]/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ii="160";jj=160;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disp1=BUFFER[2]/10;disp2=BUFFER[5]-(BUFFER[5]/10)*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disp1=BUFFER[2]-disp1*10;disp2=BUFFER[5]/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ii="160";jj=160;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disp1=BUFFER[1]/10;disp2=BUFFER[6]-(BUFFER[6]/10)*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disp1=BUFFER[1]-disp1*10;disp2=BUFFER[6]/10;
                ii="disp1"*16;jj=disp2*16;
                num_led(ii,jj);
                P2=0xff;P1=0xff;Delay(6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MOD="0x11";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
                BUFFER[0]=BUFFER[0]+1;
                if (BUFFER[6]%4==0) M[1]=M[1]+1;
                if (BUFFER[0]>201+xz){
                  BUFFER[0]=0;
                  BUFFER[1]=BUFFER[1]+1;
if (BUFFER[1]==60){
                 BUFFER[1]=0;
                 BUFFER[2]=BUFFER[2]+1;
                 if (BUFFER[2]==60){
                BUFFER[2]=0;
                BUFFER[3]=BUFFER[3]+1;
                if (BUFFER[3]==24){
                  BUFFER[3]=0;
                        BUFFER[4]=BUFFER[4]+1;
                        if (BUFFER[4]>M[BUFFER[5]-1]){
                          BUFFER[4]=1;
                          BUFFER[5]=BUFFER[5]+1;
                          if (BUFFER[5]>12){
                            BUFFER[5]=1;
                            BUFFER[6]=BUFFER[6]+1;
                            if(BUFFER[6]>99) {
                  BUFFER[6]=0;
                              M[1]=M[1]-1;
                  }
                            }
                          }
                        }
                      }
                    }
                  }
}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
sw=1;
}
void main(void)
{
                 xz="8";
                 key1=1;key2=0;
                 EA="1";

                 IT0=1;EX0=1;
                 IT1=1;ET0=1;
                 TMOD="0x11";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
for(;;){
                 Delay(10);
                 if(sw==1) {display_clock();sw=0;}
                 }
}
  四。运行效果  从开机,调整到最后完成。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53b587c0-15c0-4dfb-9531-399b74924bb1.jpg                                                开机时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576db404-1897-496b-bf56-55bd78dbb613.jpg                                         调时状态  http://space.**/Upload/Blog/2008/1/14/c626fe0e-a986-427c-9b67-93076615523b.jpg
                                         正常运行状态

楼主:
旋转电子钟 原帖连接。

http://blog.**/xieweichao/78463/message.aspx

网友A:
呵呵,帮你贴一下

DIY基于51单片机的旋转LED数字电子钟(红外线遥控调时) ZT

网友:
在网上看到不少老外做的各种旋转LED显示屏,非常COOL,我也动手用洞洞板试做了一个类似的显示屏,结果感觉还不错。于是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将作品进一步改进,完善后制成如今这个样子。  由于刚学51单片机,加上制作电路板软件也是从零开始,的确花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不过也就是在这艰难的独立制作中,真正学到了不少实在的东西。  本项目的关键是如何解决高速旋转的电路板如何供电,如何调时的问题。我采用电机电刷的原理,将旋转轴钻空,通过一只插头将电源的从反面引到前面的电路板上,而这个旋转的插头又与固定在背板上的两个铜片接触的。调时的问题有些困难,一是让电路板在旋转前与PC机相接,由电脑传送调时数据,这虽然可行但不方便。还有就是用遥控方法,但此方案在调试方面有很大的困难。  显示方式上,我采用平衡式的两排LED,这除了在旋转时能较好的保持平衡外,主要能利用两边交替显示方式,比单排要快一倍。  本装置不仅是一个时钟,它还可以动态显示汉字及图案,这就看如何发挥了。  其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一。旋转电机的制作  从制作成本与方便考虑,选用旧电脑用的大软驱上的直流无刷电机,只是对局部进行改造。

                                     就是这种古董软驱

                                       软驱上的直流无刷电机

                                                                                        拆开后的电机
仔细拆开直流电机,将带圆盘的铝轴从中开孔,让它刚好能插入一个插头。

                                                                             将旋转轴加工成这样

                                                                            装配好以后
按拆开时的顺序,反序将轴安装直流电机上。

                                                                                   电机装配完成后
用两片铜片做的电刷

                             电刷装好后的侧面图
将电路板上较突出的元件改焊在反面,

电机的电源接法。

从电路板标注的符号看,“+”为电源正,“G”为电源负,“C”与“M”端分别与电源正相连匀可使电机运转将一张旧唱片按电机座的位置开孔,而定位用的挡光板应根据电路板上感光组件的位置确定。

 二。电路板的制作  本制作品用51单片机控制,具体电原理图如下:

 用Protel 99设计制作了电路板。

 最后得到完成的作品。

 遥控器用的是松下车载机的,只用了其中的六个键。

  三。软件编程  因学的是C51(不懂汇编)这里只提供C语言源程序,并限制为无遥控功能。也可提供带遥控功能的hex文件。
(程序略)...

  四。运行效果  从开机,调整到最后完成。

                                                开机时

                                         调时状态

                                         正常运行状态

旋转电子钟 原帖连接。

http://blog.**/xieweichao/78463/message.aspx

网友B:
那个led管排从哪里买的?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A:
呵呵,很不错的设计,不过双行显示的话显示会不稳定,而

led太宽了,最好是遮挡一半

To wangkj:
led管排应该比较好找,但是亮度不够,因为这个一般都是做静态指示的,没有超高亮的。

所以还是用超高亮微型贴片LED 好些,毕竟这个原理的东西显示时每个点的显示比不到1%,LED 不亮四不行的

网友A:
呵呵,这个电机确实很好加工啊

铝轴,外面套滚珠轴承,又方便加工又不怕弄坏电机,而且轴也这么粗,又比较短,打孔也方便!

用唱片做背景确实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可以做惯性飞轮(当然,转速不能太高),俺也是这么想的:-)

LZ电机的转速能到多少?有没有闪烁感觉?

网友C:
好!

年青人要敢想敢做,不要怕失败,记不清谁说过,“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嘛

网友D:
这个太有意思了,有空也研究研究学习学习

网友E:
做得很好

真的很好

网友F(2008-02-16):
恩,发些图片比较好,楼主做的不错啊!

网友G(2012-03-18):
这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