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VR PWM问题

楼主(2008-01-16):
#include <mega88.h>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j = 200;
while(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TCCR0A=0x83;   // 1000 0011
TCCR0B=0x09;   // 0000 1001
TCNT0=0;
while (1)
{
        i = 255;
        while (i)
        {
                OCR0A = i;
                delay();
                i --;
        }
        i = 1;
        while (i)
        {
                OCR0A = i;
                delay();
                i ++;
        }
}
}
为什么mega88的OC0A引脚没有反应呢??

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是初始化错了吗??

麻烦高手帮忙

网友A:
PWM定时器都没开..............

楼主:
能告诉我PWM定时器是哪个寄存器的哪一位吗?

能告诉我PWM定时器是哪个寄存器的哪一位吗?

网友A:
就不告诉你,看手册

楼主:
别装了啊。哪有什么定时器啊,我搞定了

网友A:
算我没说哈,不开定时器你会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