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08-01-17):
没有起始和结束标志...

网友A:
帧间有时间间隔吗?

楼主:
有...

接收中断里怎么定时...谢谢

网友A:
开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不需要中断,只要能读到当前计数就可以了。

在接收中断里,每进一次中断,读一下计数值。如果两次的差值大于一个阀值,就认为新的一帧开始了。

注意如果接收有FIFO,最好把接收中断的触发门限设置为一个字节。

楼主:
没有新帧...

一帧发完就无法进入中断了,就没差值了

网友A:
那就在中断外面察看定时器

网友B:
定时器没有中断?!

没有中断读回差值不就可能是一样的了吗?

网友A:
如果定时器溢出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就没事。可以在收到每帧第一个数据时重装一下定时器。
如果溢出时间较短,那么就加中断,对中断次数进行计数,相当于增加了定时器的位数。

网友C:
把通讯协议改掉吧,否则通讯出错的机会很大。

网友D:
哈哈

通信协议为什么制定成这样的?
效率高?

网友E:
re 参考一下,最好每帧要加上校验

依靠超时来判断接受完一帧数据,每接受到一个数据(8bit)就判断与上个数据的时间间隔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n{
.........
if(超时){ 把这个数据当成新帧的开始位;
          finish_recv = 1;//表示FIFO中有数据处理
          frame_length = n;//上帧数据的长度

          FIFO_deep++;//增加FIFO数据帧队列
}
else{此数据为上帧中的数据)

}
在main中
void main(){
while(finish_recv){
     处理队列头数据帧;//根据n来选择不同的处理函数
     if(--FIFO_deep == 0)finish_recv = 0;
}

网友F:
其实这就是一个找报文头的问题。

解决方法:
1、修改协议,使报文是一个固定长度的数据;
2、利用两个报文之间的时间间隔来找报文头。

网友G:
中断收,定时器中断超过一定次数表示结束

中断收一次,计数器清零一次
时间中断一次,计数器++
如果计数器大于N&已经接受数据=接受一帧数据。

网友H:
4楼的方案可行

不过,这个超时一般为出错检测的.
因为由于中断或优先等方面的问题,一般都不能 保证数据发送上的连续,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间隔.
所以,这样总会存在些风险,还是修改下协议更妥,如果发送节点能知道数据的长度,不如将这个长度直接放在整个数据帧中,既然已经很长了,也不多这1到2个字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