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吗?不超过10K做汉字输入**等待高手的答案.

楼主(2008-01-17):
声明关于在51下实现汉字输入(不包括汉字库和联想汉字等)我真没干过,最多是土得掉渣的数码管,和LCD下的汉字临时型几个汉字字符提示!但对汉字的输入从没干过,最近一个汽车项目要用,我目前选用的51片子,程序空间只有12K,所以希望用简易输入法实现汉字非联想型输入,这个程序模块至多应在8K内搞定,还得留4K做主程序哈,但我心里目标是汉字输入模块能最终在1K字节内完成,最终目标是精练到500字节,肯定是软硬件结合,而且还大量使用定长和隐含结合,朋友们请支招!

网友A:
impossible

你还不如想象用1M字节重新写个windows 2000了

楼主:
64k内存的计算机才离开我们远去还不到25年

1M的操作系统你以为小吗?是大太太大了!
图型界面对使用者来说是进步,对计算机本身编程而言是腐败!我觉得完全有把握在250条指令500个字节内实现基本的汉字输入,这样的输入甚至比现在手机输入还灵动、傻气、免学习,别灰心同志们!

网友B:
去搜索我的旧贴,有详细的程序

输入法的程序很少的,作多几百个字节,

但问题是码表必须得包含你想输入的每一个字,每个汉字需要2个字节来表示
一级汉字有4500个字,至少需要9k 的程序空间,还要有其他的开销

至于汉字显示,你可以采用带字库的液晶模块

LZ要学会自己去计算(估算)数据结构的大小和存储器用量哦
然后再根据需要选用适当的器件,而不应该一开始就限制死器件

楼主:
一个新的输入法也许有10M字节的容量

我们这样来计算 8M是字库(各种字体,软字库)和链表对不?2M是输入法(输入处理),程序标准安装这些库还占500K吧,程序初始化还要200K吧,实际输入核也就是1。3M,从效率来说打个两折是肯定的,也就只有260K程序的干货了,再用点技巧隐含定长巧妙的链表什么的再打压10倍 26K哈,最后键盘在硬件玩弄点技巧,呵呵至少压缩20倍又是个0。5折,程序就只有1。3K了哈

楼主:
XWJ就是会“搞”=高+手

这不对了啊,汉字字库我有办法解决,兄弟终于有信心了,500字节一定搞顶它!好兄弟!

楼主:
一个“温酒巴”装完360M左右

真正是“程序白领”做的工作,估计没有50M,其大多数是填充型“软件蓝领”录入工作,我估计在比尔盖同志那软件蓝领比软件白领人数多多了吧

网友C:
t9拼音输入法

我原来也就是从网上找了个改改,就好用了

楼主:
兄弟程序整下来好大

呵呵T9有侵权纠纷哦

网友B:
输入法是输入法,其内部没必要包含字库的

但码表、算法还是需要的

网友D:
是区位码输入吧

哈哈,当年高考填写是就是“4860 XXXX”代表俺的名字,到了玩汉字操作系统时,才整明白原来那是区位码,现在还记得到那墙上张贴的表中查名字好辛苦呀。

楼主:
拼音是默认哦不过我们还得

照应一下四川银和东北银,东部海上、哲苏、和“门虫老闽”和老广!例如l n yin ying z c s zh ch shi 呵呵还得玩弄点技巧

网友E:
500字节够了

码表放到别的地方,程序没几行

顺便说一下小x的代码码表不全

楼主:
呵呵“搞”在

一个所谓报奖程序(学术型的)压缩30倍一般是保守的估计

网友A:
有这闲工夫儿喝点儿白开水还能解渴儿

网友F:
呵呵

这种傻事以前也干过。
倒是液晶屏上如何显示如何布局折腾了好久,最后掏出手机来照抄。

楼主:
有信心了一定。。。。。。。。就

500字节做出比现在手机更简单“更快”的汉字输入法(指输入和编码)字搜索肯定整不赢人家,考虑是输入城市的大地址,结合计算机预录入,一定用起比手机还方便

网友G:
如果像手机那样,我想不出什么方法怎么压缩。

网友H:
做过才知道难

网友I:


网友J:
结合我以前做的拼音输入来说一下

实现基本的键盘和显示驱动一般需要4k左右
显示字库一般需要256k的码表空间
基本拼音输入需要3k程序+9k码表
类似t9的缩减键盘结构需要1-2k的总空间
作基本的联想输入需要2k的程序和200k的码表
要想增加输入**至少要增加5k程序
要想智能排序至少要10k的程序,和可快速调整的码表支持
总体来说用51实现时没有问题的,12k的空间希望也是很大的

楼主:
这样行不?

把四个辅音弄一块键盘上例如 BCDF 。。。。。包括ZHH CHI SHI等都集合在一块,默认输入一次辅音一次元音搞定,或者单独输入(第一次输入元音)有效,而把48个元音也每4个弄一起例如 A AN ANG AI 这样就用16个键输两次搞定 而且把IA IAN IANG IONG 也当单个输。。。。。。。BCDF可以用导航键选择,也可以连续输送1到4次,因为不存在单键自拼的情况。。。。。。最后当客户老是疯狂在ZCS ZHI CHI SHI N L ING IN EN ENG之间|“游弋”|时主动帮助 ZH Z C CH S SHI ING IN EN ENG 主动帮助循环切换,以帮助四川银海上银 浙苏人 闽南人 广东银

网友K:
行!!

   你的前提已经很清楚了,不包括汉字库,既然你有外加的存储器。那么,代码在2-3K之内完全可以做出2种输入法,一是拼音,二是五笔,比手机还灵活,甚至加入自动增删词库、词库自动排序等功能。存储器的大小直接决定字库的容量及软件的功能的多少。另外,要多留10K用于程序数据存储。
   相信我!我这里有我自己的输入法代码表,包括拼音,双拼,五笔,自然码4种比较好用的输入法

   QQ:184324486

楼主:
好耐德(LDY216)

终于找到自信,可以面对生活了;(((((((

网友L:
应该可以的,主要在码表的编排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