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路,一个奇怪的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17):
这有什么奇怪的?!

应该的~~

网友B:
可控硅在这有啥作用

这看上去象个电饭煲

楼主:
RE

 yewuyi:
  能说说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C:
吸收尖峰?

可能起吸收尖峰的作用

网友D:
RE 4楼

视做开关控制用得吧

网友:
光耦不导通的时候是可控硅关闭。

网友E:
确保可控硅不会受到误触发,动作可靠。

网友A:
你的MOC关闭的时候,可控硅触发端是什么样的?

那个电阻可确保此时的触发端被‘嵌’住,就这么简单。

可控硅在这的用处就是可以对那个发热盘进行调功控制。

网友F:
与Vgd参数有关,也对dv/dt有影响

R2和C是吸收网络。

Vgt
英文全称:Triggering gate voltage.
英文解释:This is the minimum voltage that must be applied between gate and cathode (or gate and electrode A1 for Triac) to trigger the device.
中文名称:触发门极电压

具体可看下面的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583190&tp=%u5982%u4F55%u7528%u597D%u53EF%u63A7%u7845%28%u7EDD%u5BF9%u539F%u521B%uFF0C%u6559%u4F60%u8BBE%u8BA1%u5916%u56F4%u7535%u8DEF%u7528%u597D%u53EF%u63A7%u7845%29

网友G:
LS的资料不错,学习中

网友H:
应该说是更可靠

没有这个电阻一样可以.

网友I:
保护电阻

保护可控硅

网友J:
这个电路不是调节功率用的.

仅仅对负载进行开关控制.

网友K(2012-10-07):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L:
ls你NB,08年的帖子都被你挖除来了

网友M: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