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检测RAM掉电标志都用0x55aa呢?

楼主(2008-01-17):
(无正文)

网友A:
习惯而已~~~从IBM PC开始的习惯

网友B:
lz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

你说的其他几个数字也是对的。

网友C:
一种习惯

好的习惯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D:
这习惯真的很长啦

看看 ROM BIOS 里也用, 硬盘分区表里也用......

网友E:
这个嘛 ....

你看看 55aa 的二进制是啥?
01010101 10101010
0x55     0xaa
一串漂亮的 010101 ,非常适合简单的纠错
俺的理解。

网友F:
hotpower最喜欢用这个拉,你直接盯着他就行了~~

网友G:
古时候

古时候的RAM是在cpu之外,如果电路上的数据线发生短路的话, 写入0x55AA就肯定会出错,所以一直都是用这个数来检测开始状态。

网友H:
啥叫古时候啊

不才问下,啥叫古时候?

网友C:
10楼的意思很清楚

古时候就是RAM在cpu之外的时候

网友I:
12楼的解释很清楚

古时候也叫很久很久以前

网友J:

    早期的RAM容量较小,常用多片RAM,对于集中控制分时处理系统的设定参数,当时最怕的问题是总线驱动能力和RAM被误刷新,因此一般留两个字节做安全检测,0X55,检查单数位BUS,OXAA检查偶数位BUS,在循环周期结束时检查BUS,发现有误,就要刷新控制区的设置参数,这也是软件可靠性的设计方法

网友K:
你把0x55aa用二进制展开,再画个波形图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