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279用法

楼主(2008-01-17):
请教:在传感器模式下,有两个按键依次按下不松开,能正确识别吗?即想要按键抬起时发生中断,又想能N键扫描正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小意思

先请问一下:有没有8279应用手册及其应用范例?我推荐你一本。

1、传感器模式下,有两个按键依次按下不松开,这个有问题吗?(讨论了半天键盘扫描状态机)需要的话,给你抄一段只有10余条的键盘扫描C程序。

2、即想要按键抬起时发生中断,又想能N键扫描正确,有什么好办法?

    a、既然是传感器方式,那么任何按键抬起都相当于“传感器”状态发生变化,所以必然触发中断。

    b、又想能N键扫描正确:既然仍然采用“传感器方式”,按键就是传感器。与“键盘扫描方式”所不同的是:硬件上每个按键要串接一个“隔离二极管”!注意极性。(可以简化为每一扫描列S接一个隔离二极管。)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怎么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怎么接呀?

老兄,隔离二极管怎么接呀?我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想出来呀,8279的芯片资料我反复看了好多次了,总感觉说的太泛泛了,还有好多书介绍的也很浅,好象大家都不喜欢用传感器方式呀。

网友A:
等我翻翻以前的资料

一般手册上没有。要生产厂家出的手册上才有。

挺简单的。你的8279手册上是不是没有时序图?我这本E文的就有扫描时序图。我来想想办法怎么把图发给你。

其实如果把8279用作开关(而不是键盘)接口,就只能设置为传感器方式。传感器方式必须要加隔离二极管。

楼主:
好的,先谢谢了老兄^_^

我的就是21IC上下下来的,有时序图的,可是我看用处不大,要是有给我发邮箱吧,呵呵 我的邮箱green_wang2007@yahoo.com.cn,谢谢!

网友A:
已发出了

怕麻烦没附图,需要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