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很基础,也很容易出问题的中断---欢迎大家讨

楼主(2008-01-18):
闲来没事,发个总结供大家消遣。希望高手补充指正。
在此我没有区分51系统和嵌入式系统定义,可同等看待。

51系统&嵌入式系统————中断下的一切可能
我对中断的理解:
    中断分硬件中断、软件中断
    中断是前台程序程序调度的入口,异步事件处理的入口,CPU和外部沟通的桥梁,系统节拍的由来等等,所以可以说中断是系统的心脏是操作系统的一切。
    中断也随之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对中断所带来的问题的总结是:中断之下皆有可能,中断带来了一切不可“预知”的问题。中断问题是我们写程序架构的时候首要应该避免的问题,以免等写完程序才发现出现架构的不合理性,以及在后期调试或者运行当中出现很多“奇怪”和一些不便于查找的问题。
    并发和竞争的问题:当一个异步中断(事件)产生时,此时CPU处理程序的情况是不可预知的,我们不知道他运行到那里了,正在执行那个程序,那个数据结构,而当中断要求占有正在执行的资源的时候就出现了并发和竞争的问题,在次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资源被改写的可能,而当中断返回后,CPU却要执行错误的程序或者资源。

解决中断带来的问题的方法:
1、    最简单的方法:关闭中断,防止一切的异步事件的发生当然就防止竞争的出现,避免了对当前程序或者资源的干扰。问题:如果当前程序执行的很长就导致了CPU丢失中断时间,造成有些事件不能被处理,所以我们要保证关闭中断的时间尽量的短。
2、    改写函数为重入性函数,这样中断只能改写函数的局部参数而不能修改全局参数从而解决了中断带来的问题。问题:在51有限资源下频繁的使用重入性函数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3、    操作系统中提到的“原子操作”,如同51下的单字节指令、标志位,这样一来非此即彼,解决了并发的可能。问题:复杂的程序操作是不可能只有单字节指令操作的,多字节操作起来就很难达到期望的效果。
4、    操作系统中提到的“信号量”的概念,其也就是高级的标志位。
在51系统当中也可以引进此概念,构造一个简单的信号量,可以解决多任务抢占资源的问题。
5、“自旋锁”的概念等等,除此之外在操作系统中有很多细分的方法应对不同的场合,可以解决中断所带来的的问题。
经验感觉:
    除了上述的一些方法之外,当我们写程序架构的时候应该做到“中断程序”
和“主程序”之间要有界限,不能互相干扰,如果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程序可以放在中断程序中执行,但是要保证函数的简短,防止中断嵌套带来的问题或者死循环等。

 2008年1月16日晚
   by一朝成名

楼主:
借花献佛转smartpower的程序

#include <iom48.h>
#include <inavr.h>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long error;
unsigned char flag;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60)
    {
        count = 251;
    }

    flag = 1;

}

void tmr1_ini() ////定时中断初始化
{
    TCNT1  = 0x00;

    OCR1A  = 80;
    TIMSK1 = 0x0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9;
}

void main(void)
{
    count = 251;
    sum = 0;
    error = 0;

    tmr1_ini();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sum < 100000)
    {
        if(flag > 0)
        {
            sum++;
            flag = 0;
        }

        if(count > 250)         //count = 251~260
        {
            __delay_cycles(2);  //按理一定执行这句话
        }
        else
        {
            error++;            //但实际上有一定的机率会执行这句话
        }
    }

    while(1)                    //下断点,看error的数值
    {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
}

大家想这程序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想想这个程序改进的方法是什么
想通了这个也许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
8-bit 的cpu 上 16-bit 的 count 的存取

至少两条指令,而中断有可能发生在此间。

更好的做法是不要认为把 count 分开,也可以使用另一种结构: 中断驱动。

网友B:
IceAge老师

3楼: 8-bit 的cpu 上 16-bit 的 count 的存取

至少两条指令,而中断有可能发生在此间。

更好的做法是不要认为把 count 分开,也可以使用另一种结构: 中断驱动。

中断驱动是啥子意思

网友C:
count做全局变量不关中断读16位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俺喜欢静态局部变量~~~

楼主:
~~~hot大叔顺便给俺指点两句

不知道俺的理解有没有错误或者其他的什么问题

网友D:
必要时关中断

一般是合作处理,比如中断读取后设标志,主循环先判断标志再使用。

网友C:
问题一般出在255跳变的256的时候

关键在if(count > 250)这句.

可能被中断捣乱为count=0~~~(实际为256)

网友:
有很多时候不能关中断的,比如高速计数

就半截数据的问题嘛,在中断中每次修改数据时把一标志位置为1,主循环读数据之前清一下此标志,读完后再判一下此标志,如果被置位1了则数据被修改过了再读一下就是,读到的数据放到R之类的积存器慢慢享用,当然这是汇编哈,C不知道咋收拾了

网友C:
不中断2次读较保险

网友D:
还可以飞读,很多都有硬件飞读功能

网友B:
支持不中断读2次

支持不中断读2次

网友E:
总觉得关中断很暴力

网友C:
哈哈~~~现在时髦很黄很暴力~~~OS都这么黄色~~~

网友F:
嗯,这个帖子里很黄很暴力 ,我赶紧关了

网友:
51 关中断

在51关中断可以考虑,来中断后中断标志有效,开中断后系统根据中断标志再响应中断,只是时间被推迟了

网友G:
如果16位cpu

如果16位cpu,是否就不会发生存取错误。。。

网友H:
10楼分析得有理,不过细节上有出入

" 问题一般出在255跳变的256的时候

关键在if(count > 250)这句.

可能被中断捣乱为count=0~~~(实际为256)"

 看看 keil C 对 if(count > 250) 的编译结果:

                        SETB    C
                 R     MOV     A,count+01H ;------(1)
                       SUBB    A,#00H
                 R     MOV     A,count     ;------(2)
                       SUBB    A,#0FAH
                 R     xJLT    ?C0546

假如在指令 (1) 后和 (2) 前发生中断,并且,中断将 count 值 由260 更新为 251, 这里执行情况是 count = 0, count+01H =4 (好象count = 4)的情况.

于是, 2楼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样的问题很头痛,因为即使用DEBUG 仿真器调试, 也不会发现 count = 4 的情况!

不过,突然我想,如果这样写中断服务,能不能解决问题?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51)
    {
        count = 260;
    }
    flag = 1;
}

当然: main()的初始化也得变动一下.

网友I:
...........................

这个问题是有点头痛.一不小心很容易搞错....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50) flag_1=1;//能不能将这条语句加在中断里...
    else flag_1=0;
    if(count > 260)
    {
        count = 251;
    }

    flag = 1;

}

网友J:
我来提一种在这个程序上可用的方法

#include <iom48.h>
#include <inavr.h>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long error;
unsigned char flag;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这个中断函数不变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60)
    {
        count = 251;
    }

    flag = 1;

}

void tmr1_ini() ////定时中断初始化
{
    TCNT1  = 0x00;

    OCR1A  = 80;
    TIMSK1 = 0x0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9;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buf;   //增加此变量

    count = 251;
    sum = 0;
    error = 0;

    tmr1_ini();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sum < 100000)
    {
        if(flag > 0)
        {
            sum++;
            flag = 0;
        }

        do                      //增加这四句,
        {                       //
            buf = count;        //
                                //
        }while( buf != count);  //

        if( buf > 250 )         //更改这一名
        {
            __delay_cycles(2);  //一定执行这句话
        }
        else
        {
            error++;            //改好后就一定不会执行这句话
        }
    }

    while(1)                    //下断点,看error的数值,这下可就一定是0了
    {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
}

网友H:
就事论事的简单办法

void main(void)
{
    count = 251;
    sum = 0;
    error = 0;

    tmr1_ini();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sum < 100000)
    {
        if(flag > 0)
        {
            sum++;
            flag = 0;

            if(count > 250)         //count = 251~260
            {
                __delay_cycles(2);  //按理一定执行这句话
            }
            else
            {
                error++;            //现在没有机会执行这句话了
            }
       }
     }

    while(1)                    //下断点,看error的数值
    {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
}

网友K:
26L的修改似乎变更了逻辑关系!

网友L:
smartpower?俺注册一个coldpower

网友J:
这么说我的兄弟要诞生了?

coldpower?兄弟?那的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避开中断的打断固然是个解决办法

不过很牵强。从设计的角度看,不算是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中断与主程序之间成为 "强" 关联。更好一些的办法应该是:通知。count 不应该认为的骨肉分离,定时到了后,设置 timeout 标志通知出去,这样程序更清晰明确(标志只有真假两个值),同时也避免了潜在的风险(16-bit 的cpu 不是解决之道,还有 32-bit 的问题)。

另一种方法,基本上不存在此类的问题,就是中断驱动,亦即原来的所谓主程序全部放入中断中,现在的"主" 程序简单的休眠等待中断,或是 做一些 On_Idle 后台工作。

网友M:
沉思中`

看了你们的留言```哎```感觉真的很惭愧```自己没学什么家伙``

网友N:
有的CPU提供16位的寄存器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哦?

楼主(2011-08-24):
好多年的帖子了。。。现在看看,恍如隔世啊。。。。。

网友O:
不容易 赠条裤子吧:lol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这么久才给酷啊! 问你一个问题啊, count不是 int 型吗? 他们说 count=256时为0,我有点不解, 应该是 0x0100 (256)吧? 又不是char型的。。。

网友P:
知道了,是读count的时候又进了中断呀。。。
额。。。

楼主:
不容易 赠条裤子吧:lol
引用 网友O:

话说,年少的时候,讨论的一些问题还是蛮有技术含量的

哈哈哈

网友Q:
#LZ:
解决中断带来的问题的方法:
1、
2、
4、
5、

果真原创,提醒一点书上没强调的:
    关中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危险性,但是:当中断ISR 和用户任务之间存在共享资源时,关中断是唯一的互斥处理方法。

LZ的2、3、4、5、是任务之间的通用互斥方法。根本不适用于中断ISR。举个例子:

1、谁都知道,“信号量”是一种睡眠锁。中断ISR里玩睡眠锁?
2、谁都知道,“自旋锁”用于时间片循环调度内核,中断ISR里玩自旋锁?测谁等谁呀?

、、

楼主:
果真原创,提醒一点书上没强调的:
    关中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危险性,但是:当中断ISR 和用户任务之间存在共享资源时,关中断是唯一的互斥处理方法。

LZ的2、3、4、5、是任务之间的通用互斥方法。根本不适用于 ...
引用 网友Q:

不想解释鸟~~愿意看就看,不看拉倒。。。
仔细看我写的是啥再说话,我啥时候说在中断里加lock了,我啥时候说睡眠的lock了。

较真没意思阿

网友R:
51 有 JBC 给你lock共享资源:

       JBC F_BUF_NOT_USE,  L_100
     SJMP $-3
L_100:
    ; ....使用 共享资源
    SETB F_BUF_NOT_USE
   ; .......

网友Q:
呵呵,有2位斑竹,禁不起逗,…… 几年前写的帖子,恍惚隔世,如今今非昔比了。

解决中断带来的问题的方法:
1、    最简单的方法:关闭中断,防止一切的异步事件的发生当然就防止竞争的出现,避免了对当前程序或者资源的干扰。问题:如果当前程序执行的很长就导致了CPU丢失中断时间,造成有些事件不能被处理,所以我们要保证关闭中断的时间尽量的短。
2、  ……
3、  ……
4、    操作系统中提到的“信号量”的概念,其也就是高级的标志位。
在51系统当中也可以引进此概念,构造一个简单的信号量,可以解决多任务抢占资源的问题。
5、“自旋锁”的概念等等,除此之外在操作系统中有很多细分的方法应对不同的场合,可以解决中断所带来的的问题。

经验感觉:
    除了上述的一些方法之外,
当我们写程序架构的时候应该做到“中断程序”
和“主程序”之间要有界限,不能互相干扰,如果一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程序可以放在中断程序中执行,但是要保证函数的简短,防止中断嵌套带来的问题或者死循环等。

、、
、、

# 41楼
不想解释鸟~~愿意看就看,不看拉倒。。。
仔细看我写的是啥再说话,我啥时候说在中断里加lock了,我啥时候说睡眠的lock了。

咱中文学得不好,又是菜鸟,楞没看懂LZ说的是啥,对LZ的5点解决中断带来的问题建议理解有偏差,还请多多包涵。

、、

网友Q:
#43楼  刘前辈
◆ 建议LZ在中断ISR中采用“信号量”,然后睡在中断中,看看谁能唤醒它。

◆ 建议LZ在中断ISR中使用“自旋锁”方法,看看这位“超高优先级任务”旋转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待到低优先级用户任务释放锁。

、、

楼主:
:lol

这么个二的用法只有你能想的到阿。。
你真要我找本书,给你抄几章吧。。
好几年就不来单片机板块了,刚回来感慨下就挨一顿卷。。。:lol:lol

楼主:
我懒的说了

你愿意理解我这篇**是告诉你在ISR中用自旋,用锁,用信号量。。我真的木有办法解释

网友S:
顶一朝成名

俺发现刘公公前辈只要一听到“os", "信号量”几个词,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好斗的公**,刘公公前辈对于术语运用纯熟,只是在具体实践和技术理解方面弱些,不能很好的理会楼主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因此一朝成名大侠不必介怀。

楼主:
顶一朝成名

俺发现刘公公前辈只要一听到“os", "信号量”几个词,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只好斗的公**,刘公公前辈对于术语运用纯熟,只是在具体实践和技术理解方面弱些,不能很好的理会楼主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因此 ...
引用 网友S:

呵呵,没有,我一下子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信心了。。
后来看了好几次**。。毕竟是好几年前写的了。。

网友S:
楼主的表达很清晰,一看就知道是实战中的总结,比一些教科书中把简单的问题用晦涩的术语来包装更易看易懂。

楼主:
楼主的表达很清晰,一看就知道是实战中的总结,比一些教科书中把简单的问题用晦涩的术语来包装更易看易懂。
引用 网友S:

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T:
嗨~~~

一声叹息,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啥好争?

尽管俺不懂C,  但从来没犯过这类超低级错误~~~

只是,又有高手将Keil  C51中非C标准的CY标志,用到AVR上来了~~~

无语,漂过~~~